[电路/定理]
交流电路的过电流保护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12-13):
(无正文)

网友A:
空气开关里有短路脱扣

网友B:
现在都是空气开关吧。

网友C:
1  电流大,直接用电流/电压互感器测出电流电压器,再控制三极管类器件导通驱动继电器、大功率管,控制负载
2  将检测电流引入电阻,电阻上压降变化送给MCU或者比较器进行各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