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LPC2132 IO0PIN指令疑问

楼主(2013-12-13):
读IO0PIN需要把端口设置为输入模式吗?
一直为输出模式,下面的指令对吗?怎么输出没有达到我期望的状态
IO0PIN=(IO0PIN & (~(0x03<<21))) | temp

网友A:
你这个是读 端口的状态指令  IO0DIR   才是设置端口状态的 看看书吧

网友B:
先设置DIR,再用这个输出或读取输入

网友C:
读pin跟方向设置无关

网友D:
通常,端口不是输入也可以读,但可能不反应外部状态(如果是输出会影响输入信号),通常需要切换到输入或OD模式(OD还要输出1以关断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