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cm编码疑惑

楼主(2013-12-13):
adpcm输出是四位码,那在传输语音的过程中只传输这4位码吗?但如果只有这四位,没有自适应因子和预测信号ADPCM怎么解码的呢

网友A:
对于传输的位数应该是根据你的传输系统来的,
打个比方你的传输系统每次都是只传4位,那当然只能传4位.
如果以一般的系统来说,类似于串口通信,每次传输的数据是8位,那你的ADPCM编码就是每次传输2个4位的编码,这样传输时就可以比不压缩时传输速度就可以减半了,(总之就是说如果你没压缩的话你的一个脉冲数据是8位,而压缩后一次传输2个脉冲的数据)...事实上存储的时候就是一个字节存储2个编码数据,高4位一组数据,低4位一组数据.   没有理由编码后高4位直接置0而浪费.
至于说自适应因子和预测信号..什么自适应差分脉冲编码调制,自适应就是根据前面的数据推算出后面自适应因子,关键在于第一个数据,第一个数据处理是没有的,你可以跟它本身对比去计算,或者以8位PCM编码后可以以128作为上一个数据,其它数据也都可以的,因为ADPCM本身就是有损压缩,前面第一个数据损失一般更大..

网友B:
ADPCM只传输4bits.
ADPCM是根据前后两个信号的幅度和幅度差来决定最终输出的.
具体请先看懂ADPCM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