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用过MOS管 STS10N3LH5 的么?

楼主(2013-12-13):
附件是它的管脚图。
MOS管这个我不懂,请问一下是如何工作?
各引脚分别是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才能使管子起开关的作用?哪个引脚是控制端?

网友A:
N沟道MOS管,G是控制端,当Vgs>阈值电压后 ,Vds约等于0,好好翻翻模电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沟道MOS管,G是控制端,当Vgs>阈值电压后 ,Vds约等于0,好好翻翻模电书吧

是不是相当于NPN的三极管?
S接地,如果G端为高电平时,开关开启,D端会被拉低,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相当于NPN的三极管?
S接地,如果G端为高电平时,开关开启,D端会被拉低,是不是这个意思? ...

有点这个意思,不同的是:晶体管要足够的基极电流下导通,而MOS管要有足够的栅极电压下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这个意思,不同的是:晶体管要足够的基极电流下导通,而MOS管要有足够的栅极电压下导通。 ...

对D端的电压有没有要求?

S接地,G端给>Vth的电压时,D端电压是否需要满足什么条件MOS管才能导通?
如果D端接的是高电平,管子导通后,D端的电平会不会被S端拉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D端的电压有没有要求?

S接地,G端给>Vth的电压时,D端电压是否需要满足什么条件MOS管才能导通?

D端不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做开关用,一般将漏极(D)上拉一电阻至电源即可,漏极作为开关信号输出;
D端直接接电源,当管子导通后,管子就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端不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做开关用,一般将漏极(D)上拉一电阻至电源即可,漏极作为开关信号输出;
D端直 ...

1.如果不接电阻到电源,D端反接一二极管到电源可否?
2.如何判断管子是否烧坏了?

网友C:
找本模电的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如果不接电阻到电源,D端反接一二极管到电源可否?
2.如何判断管子是否烧坏了?
...

1、这要看二极管的反向耐压是否大于电源电压,只单独反接一二极管么?这样你的高电平如何输出呢,是不是还在电源和漏极之间有个线圈或者马达之类的。
2、严重的话,三个引脚都会烧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要看二极管的反向耐压是否大于电源电压,只单独反接一二极管么?这样你的高电平如何输出呢,是不是 ...

对,在D极和电源之间接了个马达,反接了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在D极和电源之间接了个马达,反接了个二极管

那没有问题,那个反并二极管是给马达续流用的,典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有问题,那个反并二极管是给马达续流用的,典型电路。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