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小项目做要注意哪些问题,有经验的请指教

楼主(2013-12-13):
最近想接个小项目做,有经验的能否告知一下怎么操作比较可靠,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网友:
看对方有没有电子这块的生产能力,有的话如果有用到单片机就卖烧写好的芯片给他们就可以了,否则就整个板提供给他们,前提是有量,没量就收一定的开发费用就OK,这个就自己考量一下啦。

楼主:
其实我想了解的是怎么签合同,如果对方要**,怎么处理。还是感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A:
已经知道是个人了还要什么**啊,要**摆明就是要砍价,再说了小项目也没多少钱。要是找开发公司开发,报价最少是个人的3倍,那可以含税。
为了降低被涮的风险,建议先收开发费,最少也得先收一半。

网友B:
一般都不要**的
按 3 5 2 三次付款

网友C:
找个认识的朋友代开吧,一般增值专用**加10点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