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走线 开窗 不镀锡怎么画

楼主(2013-12-13):
(无正文)

网友A:
文件上注明这个地方不要镀锡

网友B:
看你用什么软件了.如果是pads,把电镀的选项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C:
开窗又不镀锡,这是为何?开窗加个阻焊层不就可以吗,不镀锡,怎么弄?

网友D:
类如于卡板上的金手指区,制板厂直接在热风整平前上不干胶贴住,才过的,可以直接于制板厂沟通.

网友D:
制板厂镀锡的目的是保护线路不被蚀铜时把线路咬掉,在做成线路后不存在电镀锡的工艺,除非化锡.原因是线路网络间无法通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