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3-12-13):
工作过程:
右边插头 P1输入24V,P3 GND
1.上电,右边插头P4脚有输出24V。
2.用手摸下红点,指示灯LED0亮。P4脚输出0v。
3.head2感应金属丝5秒后,灯灭。
4.拿掉金属丝,P4脚恢复24V。

求高人分析此原理图有无错误?

[原理图更新]

网友A:
IC3有正反馈形成振荡,电路可以简化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3有正反馈形成振荡,电路可以简化达到目的。

愿闻其详,能具体的分析一下吗?
现在这电路不稳定。
不同批次做出来的板子,成品率低。

网友A:
按要求head2感应, 红点检查是否正常,
金属丝感应周围电场,用运放3、4组抗匹配,运放1、2接成延迟触发,把前后级关联去掉,在感应端加监测点,原图检测与工作线路分开了达不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要求head2感应, 红点检查是否正常,
金属丝感应周围电场,用运放3、4组抗匹配,运放1、2接成延迟触发, ...

不好的板子测量运放8脚,电压8+v,好的板子只有1点几伏。

网友B:
这个电路若能正常,反倒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若能正常,反倒奇怪了

怎么说,那个振荡是怎么构成的?

网友C:
无偿服务?

网友B:
简是实战高手,你问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是实战高手,你问他

有没有联系方式?如果能解决问题,可以有偿服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联系方式?如果能解决问题,可以有偿服务。

你先认真看2楼

网友D:
U3下面的47K电阻下面应该是个节点吧。
3.head2感应金属丝5秒后,灯灭。
这个是啥意思?head2是个什么,一端是空着的吗

网友B:
嗯,可以肯定电路图有误,而且可能不止一两处

网友A:
看不清图
C7  224接的位置
应该是中点退耦用

网友B:
原理这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这样看

这是什么电路

网友B:
楼主已补充
重点检查1/2Vcc,应该是6V。(没有1/2Vc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