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 复位引脚只有0.3V,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13):
STM32F103VE 复位引脚只有0.3V,10板子,都下同一个程式,一开起都是好的,上电老化测试,几小时一看,有两块不正常,不能ISP,不能仿真。一测试复位电压,只有0.3V,一量电容两端的电阻,一个185欧姆,一个500欧姆,其它的都是18K欧以上。

楼主:
电阻,电容都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