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谁知道这个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3-12-13):
(无正文)

网友A:
H11D1光耦隔离驱动电路,当VCC电源通电的时候,Q1导通。光耦和Q2、Q3动作,通过VoutA、VoutB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1D1光耦隔离驱动电路,当VCC电源通电的时候,Q1导通。光耦和Q2、Q3动作,通过VoutA、VoutB输出 ...

是说,VCC通电后,VoutA就有输出吗?能再详细些吗?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路确实没画错的话,可以理解为检测VCC上电的电路,这个电路的关键是找到H11D1的数据手册,知道这个是什么,怎么工作的。其他的三极管都是开关状态,就好弄了。输入的电路有点奇怪,要怀疑D3这个LED的驱动为啥非要用三极管来驱动,不能直接串个电阻了事。

如果H11D1是线性隔离器件,就要怀疑是不是在检测VCC的电压值。

网友C:
改成这个。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路确实没画错的话,可以理解为检测VCC上电的电路,这个电路的关键是找到H11D1的数据手册,知道这 ...

电路应该没错,H11D1是个光耦,检测VCC是说:VCC上电,后面就输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应该没错,H11D1是个光耦,检测VCC是说:VCC上电,后面就输出吗?

对,请参考5楼的回复,如果单片机也是用这个5V供电的话,串个电阻就可以了,啥都不需要。

网友D:
有两点不太明

1,引脚3是NC,为啥要和引脚2短接,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2,Q2,Q3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请参考5楼的回复,如果单片机也是用这个5V供电的话,串个电阻就可以了,啥都不需要。 ...

我拿到电路了,可是输入端加电压后,输出两端测不到电压,电压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点不太明

1,引脚3是NC,为啥要和引脚2短接,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恩,我也不懂后面电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也不懂后面电路怎么工作的。

建议楼主先去问清楚,这个电路想达到什么目的,输出端连电源都没有,不可能有信号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去问清楚,这个电路想达到什么目的,输出端连电源都没有,不可能有信号输出的。 ...

哦,就是不知道电路想要干什么。那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在输出端要再加一个电源,接入到输出端,如果输入端有输入,输出端就输出,没有输入的话,就没有输出?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在输出那里加一个10k左右的上拉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在输出那里加一个10k左右的上拉电阻看看。

我试了下,接上拉电阻后,是有输出的。输出测的电压是输出端接的电源减去电阻的分压。
我理解电路是不是有输入的时候,有输出,但输出是根据接的输出端电压控制的,输入端仅仅是做控制有没有输出用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E:
看不明白这是个什么电路。
VCC有电后VOUTA和VOUTB确实会导通,但总是无法完全导通。

网友B:
Q2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F:
怀疑是个光敏调压电路
D3为光敏二极管

网友F:
D1,D2,Q1,R5组成恒流源电路I=13.7ma
D3电流的变化会影响光耦驱动电流变化来驱动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