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元器件,请问用过的人告知下

楼主(2013-12-13):
这是DC500V  232串口隔离,拆了人家的板子后,但不知道这个NPN是什么元器件,只是自己揣测的,求大神告知

网友A:
是贴片还是直插,直插型号不是写在上面的吗,贴片的话看编号,然后再查对照表。什么型号都没有的话,就分析原理,自己重新选型号。

网友B:
那么多NPN都一样的吗?

网友C:
这样很难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