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好像IC不供电也能工作

楼主(2013-12-13):
我是在做反相比例放大实验,原理图如下所示,请注意图1和图2,两个图的波形一模一样,但图1中我断了的DC供电,断了的DC供电IC还能工作???求解释!

网友A:
稳压电源 输出电容大啊,虽然没显示,单是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 输出电容大啊,虽然没显示,单是有电的

我两次照相的时间起码隔了一分钟!
另外,我把DC源拿开,波形还是一样!好奇怪!

网友B:
把电源拔掉验证3楼。

网友C:
楼主你吓唬我们,你确定你示波器两个通道增益是一致的

网友D:
lz拿示波器探头接到信号源输出上供给运放用?
另外,你确认看到的波形不是耦合进去的工频干扰?
另另外,单电源供电,你放大的信号没有偏置,能正常工作?

网友E:
估计你那面包板比你桌子上的东东还值钱

网友F:
像地没接好,两个信号之间反向是由于示波器有个通道反相开启了

网友G:
不会是单次触发吧。。。。。。。

网友G:
楼主是在表演魔术。。。。。。
你的单电源电路本来就不会给出完整的正弦波。。。。。。。

是啊,LZ是骗子吧?

楼主:
感谢各位,好像是由于单电源供电的原因,信号只在电阻R1、R2上流通!
我现在改成双电源供电,如上图所示,但双电源我不知道怎么连接,请看上图,现在不知道9V电池的正极连哪里?请指教!

楼主:
1. 没人回复!后来我问了一下别人,然后改了原理图,帮我看看原理图和实物图这样接对不对?
2. 另外,我发现输出比输入不对,输出是7V,输入时500mv,放大倍数是7000/500=14倍,理论上才5倍,不知怎么搞得?
3. 我现在这种接法,如果把任一输入电源拔掉,都没有输出了!好像这次结对了! 至于有些朋友说我什么骗人的,希望你们能给予理解,我是一新手,特别对实际操作经验不足!

网友H:
把实验室总电闸拉了试试,我还不信这个邪了。

网友I:
再加一个重一点的负载看看。永动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