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A0控制ADC中断,出不了中断,大家看看

楼主(2013-12-13):
#include "msp430f149.h"

#define  Number_of_Results   5
unsigned int results[Number_of_Results];
unsigned int average = 0;
unsigned int nADC_Flag = 0 ;
unsigned int index = 0;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q0;
   BCSCTL1&=~0X00;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void Init_ADC(void)
{
    //设置P6.0为模拟输入通道
    P6SEL = 0x01;
    //设置ENC为0,从而修改ADC12寄存器的值
    ADC12CTL0  &=  ~(ENC);
       //打开ADC12内核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2;
    //转换的起始地址为:ADCMEM0
    ADC12CTL1 |= CSTARTADD_0;
    //选择通道为A0
    ADC12MCTL0 = INCH_0;
    //5  单通道单次转换
    ADC12CTL1 |= CONSEQ_0+SHS_1;
    //时钟源为SMCLK
    ADC12CTL1 |= ADC12SSEL_3;
    //ADC时钟源分频
   // ADC12CTL1 |= ADC12DIV_7;
    ADC12CTL1 |= SHP;

     //使能ADC
    ADC12CTL0 |= ENC;
}

void Init_TimerA(void)
{
  TACTL = TASSEL1 + TACLR+MC0;//TimerA选用SMCLK,计数器清零,增计数模式
  //八分频
  TACTL += ID1;
  TACTL += ID0;
  //频率为1000HZ;
  CCR0 = 2000;
  //CCR0允许中断
  CCTL0 = CCIE;

}

void Init_UART(void)
{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ME1 |= URXE0 + UTXE0;                             // Enable USART0 T/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1;                          // UCLK = SMCLK
    UBR00 = 0x1A;                             //   38400   32k/9600 - 3.41
    UBR10 = 0x00;                             //
    UMCTL0 = 0x00;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
void Send1Char(unsigned char sendchar)
{
      while (!(IFG1 & UTXIFG0));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TXBUF0 = sendchar;

}
void PutString0(unsigned char *ptr)
{
      while(*ptr != '\0')
      {
            Send1Char(*ptr++);                     // 发送数据
      }
}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ptr)
{
      while(*ptr != '\0')
      {
            Send1Char(*ptr++);                     // 发送数据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
                                 //发送换行指令
}

void Trans_val( unsigned int Hex_Val, 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long caltmp;
    unsigned Curr_Volt;
    unsigned t1;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1] = t1 / 10;
    ptr[2] = t1 - (ptr[1] * 10);
    return;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buffer[6];
  buffer[5] = '\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_DINT();
  Init_CLK();
  Init_ADC();
  Init_TimerA();
  Init_UART();
  _EINT();
  for(;;)
  {
    if(nADC_Flag==1)
    {
      nADC_Flag = 0 ;
      Trans_val(average,buffer);
      buffer[4]=0x3b-0x30;
      buffer[3]= buffer[2];
      buffer[2] = buffer[1];
      buffer[1] = '.'-0x30;
      for(i = 0; i < 4; i++)
      buffer[i] += 0x30;
      PutString(buffer);

    }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tatic int index = 0;
   // ADC12CTL0 &= ~ENC;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if(index == Number_of_Results)
    {
      index = 0;
      nADC_Flag = 1;
      unsigned char i = 0;
      for(i = 0 ; i < Number_of_Results ; i++)
        {
          average +=results[i];
        }
      average >>= 5 ;
    }
    ADC12CTL0 |=  ADC12SC ;
}

网友A:
为啥不在ADC12的中断中处理ADC?而在Timer_A的中断中处理啊?

网友B:
中断次数太多。

网友B:
中断程序执行也太多的。

网友B:
优化一下代码或者每秒执行几十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化一下代码或者每秒执行几十次试试。

要求采样频率达到500HZ啊,亲!

网友B:
那你自己算算周期够不够的。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中断嵌套的问题的,或者是你的中断的一直都在响应某一个的

网友C:
另一个优先级别低的中断就没时间的去响应中断的就被高优先级的中断抢先了

网友D:
看楼主要这么高的采样率,这个时钟好像是12M的吧。

网友D:
换个芯片试试看,流行的28335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