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m0单片机接下载口要怎么设计?

楼主:
stm32 m0单片机接下载口要怎么设计?谁有图纸可以参考一下

看discovery M0开发板CN3的pin1 不知道是干嘛的。

这个第一脚应该连接到我单片机的什么地方?
谁可以提供一个下载调试端口怎么设计的文档?

自己找了几个文档,越看越晕。

网友A(2013-12-13):
4.2.2章节

楼主:
这个文档我有,只是不知道这个SWD下载端口到我自己的电路板上,要和什么管脚连接。
我这样连接不知道对不对,而且第一脚不知道怎么连接。discovery 电路板下载口的第一pin看不明白他的连接意图

网友B:
swdio
swclk
/reset
gnd
第1脚是目标板f030/051的mcu工作电压,stlink工具通过adc采样识别目标板是否有电!
m0没有jtag !

楼主:
philips单片机的参考在下面网址:
http://blog.163.com/lwg8829@126/ ... 453201142755413985/

网友C:
前不久做了051的板,
VDD3.3V
PA13------->SWDAT
PA14------->SWDCLK
GND

网友D:
原题图中有引脚的链接

网友E(2014-05-27):
不要地行不行,三线有VCC、SWCLK、SWDIO?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地行不行,三线有VCC、SWCLK、SWDIO?

你狠,没地那信号和电源你和什么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狠,没地那信号和电源你和什么参考?

恩,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