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8系统下,哪个虚拟打印机可用?

楼主(2013-12-13):
之前,在XP上用的虚拟打印机是Adobe Acrobat 7.0.Pro 自带的打印机,后来,换了电脑,用win8,安装Adobe Acrobat 7.0.Pro时,提示打印机安装失败。

所以,下载了两个虚拟打印机,但都被norton禁止了(参见附图)。

请问,win8系统下,哪个虚拟打印机可用,请大侠给推荐下?

谢谢!

附图:

网友A:
adobe acrobat X Pro_xp911
我用的这个,win8系统

网友B(2014-02-11):
虚拟打印机??

What are you want 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打印机??

What are you want do??

What are you want to do?;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虚拟打印机??

What are you want do??

: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虚拟打印机没什么必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What are you want to do?

小激动,手抖了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虚拟打印机没什么必要吗!!

绝无此意!:lol 只是因为多看了一眼  What are you want to do?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虚拟打印机??

What are you want do??

在一些软件中把文件转化成PDF时会用到,不同格式文件的转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一些软件中把文件转化成PDF时会用到,不同格式文件的转化

WPS里面有个PDF转换功能,我一直用着,感觉挺方便的。

网友E(2014-03-25):
wmmare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