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G方案推荐~~~

楼主(2013-12-13):
要做一个2.4G的遥控器,用来调节灯光的亮度,调制信号是PWM.
哪位朋友推荐个合适的方案啊,发射和接收!~~

网友A:
说一下我用过的几家2.4G的IC
NORDIC的nRF2401AG、AMICCOM的A7105\7125、BEKEN的BK2421\2423。这些都是2.4G单片收发通信芯片。另以上几家都有对应的SOC芯片。价格方面应该是BEKEN的最便宜,因为他是大路货,哈哈

网友B:
调光遥控可不能用PWM来传输信号,调光本身才是,二者不是一个概念。
发射接受都要有MCU,用MCU控制射频IC,单向通讯即可,重点是弄懂RF ID的操作方法。如果是做产品,还要注意EMC设计。2.4G的射频IC很多,TI、Nodic、Atmel等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光遥控可不能用PWM来传输信号,调光本身才是,二者不是一个概念。
发射接受都要有MCU,用MCU控制射频IC, ...

你好,是遥控器发射PWM信号,接收端就会相应的调节LED等的亮度,这样会不会有问题。以前没做过射频的产品,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你说的RFID的操作方法有没有什么资料或**推荐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用过的几家2.4G的IC
NORDIC的nRF2401AG、AMICCOM的A7105\7125、BEKEN的BK2421\2423。这些都是2.4G ...

请问,在选型上应注意哪些事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在选型上应注意哪些事项呢~~?

以上三者的运用范围都是差不多的,主要看你多产品的定位和价格因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是遥控器发射PWM信号,接收端就会相应的调节LED等的亮度,这样会不会有问题。以前没做过射频的产品 ...

这当然有问题,常规数字通讯IC不支持直接传输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当然有问题,常规数字通讯IC不支持直接传输PWM信号。

谢谢你的回复,可我们老大说的是发射PWM信号,另外,我是不是只要单向发射或接收功能的IC就可以了?
请问我将要调光的信号调制发射出去,其中的调光信号是不是可以通过发射IC内部设置呢,还是要自己设计呢?初次接触射频,请前辈指教!
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可我们老大说的是发射PWM信号,另外,我是不是只要单向发射或接收功能的IC就可以了?
请问 ...

你们“老大”显然是外行。直接传PWM信号是过去模拟遥控器用的办法,数字信道不必也不能如此。
遥控当然是单向通讯就可以了,前面已经讲过。遥控指令发过去,由接收端根据指令产生相应PWM信号去调光。

网友B:
补充:遥控信号是由软件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老大”显然是外行。直接传PWM信号是过去模拟遥控器用的办法,数字信道不必也不能如此。
遥控当然是 ...

明白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C:
你也可以加群  学习的,群里面有资深的技术工程师,你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立马给你解决的。
群名好像是 无线通信技术交流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加群  学习的,群里面有资深的技术工程师,你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立马给你解决的。
群名好像是 无线 ...

呵呵,谢谢!

网友C:
不客气……我之前就是加的这个,不过现在辞职了,不干这个行业了,也就退了……不然我把你拉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