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用PIC16F1947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吗?

楼主(2013-12-13):
有谁用过PIC16F1947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啊?我用了,结果ADC的值也不对,同时,我发现XC8编译器里的PIC16F1947.H中的FVRCON寄存器没有定义TSEN和TSRNG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规格书上明明说有这个外设,但是编译器里却没有相关的寄存器定义。搞不懂。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1414D.pdf

// Register: FVRCON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VRCON              @ 0x117;
#ifndef _LIB_BUILD
asm("FVRCON equ 0117h");
#endif
// bitfield definitions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ADFVR0                 :1;
        unsigned ADFVR1                 :1;
        unsigned CDAFVR0                :1;
        unsigned CDAFVR1                :1;
        unsigned                        :1;
        unsigned                        :1;
        unsigned FVRRDY                 :1;
        unsigned FVREN                  :1;
    };
    struct {
        unsigned ADFVR                  :2;
        unsigned CDAFVR                 :2;
    };
} FVRCONbits_t;
extern volatile FVRCONbits_t FVRCONbits @ 0x117;

网友A:
芯片更新的速度远快于编译器版本更新,没有哪个编译器能保证把所有特殊寄存器都给你定义全。

楼主:
PIC16F1947出来有三年了吧,最新的编译器还没有定义,说不过去。

网友B:
看中文资料,死伤自负!

另外PIC资料错得也多,发现对不上就骚扰原厂技术支持,自己改头文件。AD不对,先研究电源对不对,特别是AVCC,还有参考电压选得对不对,所有模拟口(包括没用的模拟口,设置成数字的,有模拟功能的口)上有没有乱接奇怪的东西。

楼主:
都没答到点子上啊,关键是为什么头文件里寄存器跟规格书的定义会不一样???总有个理由吧。我现在测外部其他AD通道,转换的值都很准确,唯独把通道切换到内部温度传感器,值就不对了。勘误表里也没有说明内部温度传感器有什么BUG。
楼上说中文资料有错误,但是英文资料也是一样的。

网友B:
英文资料错的概率总比中文的低,你不是全球第一个使用这个单片机内部温度传感器的人,莫非Microchip设计完这个功能连测都没测过就发布了?头文件和数据手册不符,很正常啊,一般都是数据手册错,因为头文件要验证才能发布,数据手册可能没有验证。

说穿了,往资料错误和你自己的问题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