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菜鸟 紧急求助

楼主(2013-12-13):
avr单片机下载程序后无反应,能反复读写芯片,4个端口点灯都不亮,各位老大,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芯片挂了???

网友A:
不一定,也有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B:
首先必须知道下载工具、目标MCU型号

楼主:
程序没问题 用以前的的都不行 貌似没对熔丝位操作呀

网友C:
要不是硬件问题,就肯定是你程序的问题了,你对比一下之前的硬件和你现在的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 问题找到了  下载软件里面擦除FLASH项没勾上

网友A:
那你的verify能通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