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问candence 16.3能打开brd文件吗

楼主(2013-12-13):
刚入手candence请问candence 16.3能打开brd文件吗
搜了下,网上说
brd要用Allegro才能打开
candence旗下有低端orCAD和高端Allegro两个PCB工具
那这么说我下的candence确切改叫orCAD 16.3?????
orCAD不能打开brd,只能用Allegro打开吗???????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A:
brd是allegro格式的PCB文件。

网友B:
CANDENGCE完全安装,里面有ORCAD画原理图,ALLEGRO画PCB,我装了个16.6 ,发现网络标号也有了,16.5没有

网友C:
BRD只是cadence的PCB板文件格式,用PCBEDIT就能打开

网友D(2014-01-18):
成功安装软件后应该就有allegro软件的!可以用它打开brd文件,其他的貌似不行

网友E(2014-02-22):
安装软件要选ALLEGRO,装上用allegro可以打开,除非版本更高的打不开。

网友F:
ALLEGRO 就能打开了。 但是现在ALLEGRO 已经有 最高16.6 版了。 如果BRD 文件是高于16.3 版的就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