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退耦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3-12-13):
(无正文)

网友A:
陶瓷电容更好,一般都是0.1,即104的和1,即105的并用。

网友B:
先了解电容的特性再问吧,电容怎么会导通?

网友C:
高频低频交流直流电流电压信号电源,一概不懂,怎么弄?

网友D:
一概不懂,就一点点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了解电容的特性再问吧,电容怎么会导通?

好吧,没说明白,高频交流下,电容的阻抗很小,就是交流通路

网友B:
电源或者说电压源的一个要求就是阻抗尽可能的小,电容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也可以是一个小电源,对于低频,可以选电解,但ESL过大会影响高频特性,可先MLCC等,容量就要视乎电流,PCB电感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