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设计一个终端,需要电池供电,12V直流,前辈推荐一个电源

楼主(2013-12-13):
正在设计一个终端,需要电池供电,12V直流,请前辈帮忙推荐一个电源呗。。。谢了

网友A:
需多大电流,维持多长时间,可直接选用免维许12电瓶,或3.6V锂电板串,耗电小的还可用3.6V锂电池升压至12V.
情况不明,不好下药,哈哈,晕

网友B:
需要明确输入输出,负载情况,纹波要求等等,越详细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多大电流,维持多长时间,可直接选用免维许12电瓶,或3.6V锂电板串,耗电小的还可用3.6V锂电池升压至12V.
情 ...

负载较多,包括北斗126模块,GTM900C模块,STM32单片机,还有18B20传感器。纹波方面没有太高要求,满足TTL电平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较多,包括北斗126模块,GTM900C模块,STM32单片机,还有18B20传感器。纹波方面没有太高要求,满足TT ...

针对一个电源,需要搞清楚,Vin, Vout, I,这几个参数吧?没有的话,大家不好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较多,包括北斗126模块,GTM900C模块,STM32单片机,还有18B20传感器。纹波方面没有太高要求,满足TT ...

你把负载大小都统计好了,才好设计电源系统,要有量的概念,例如5v,100ma,12v,50ma,等等,方案有多种,几A电流的级别,建议用免维护铅酸电池,几百mA的级别,可用3.6v锂电池板串联,几十mA级别,可用单个3.6v锂电池板升压.如果很有钱,则全部选用锂电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一个电源,需要搞清楚,Vin, Vout, I,这几个参数吧?没有的话,大家不好推荐。 ...

您说的有道理,我本身想用一个独立的电池供电,要直流12V。输出电流暂定3A左右样子,谢谢  能推荐一款电池吗?是不是得用蓄电池,一般的纽扣电池没有这么大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负载大小都统计好了,才好设计电源系统,要有量的概念,例如5v,100ma,12v,50ma,等等,方案有多种,几A电流 ...

好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电动车电瓶单个一般为12v,12Ah,给你3A负载用,能撑4个小时.
钮扣电只有几十mAh容量,手机锂电池板一般为3.6v1000mAh.
你的系统用得了3A电流吗,这个要弄准了,否则要给老板打pp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负载大小都统计好了,才好设计电源系统,要有量的概念,例如5v,100ma,12v,50ma,等等,方案有多种,几A电流 ...

那如果需要输出为12V,1A的电池,您看需要怎么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电瓶单个一般为12v,12Ah,给你3A负载用,能撑4个小时.

3A只是工作时候的最大电流  平时系统都处于待机状态  不需要好这么大电的  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以工作时候的最大电流考虑  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3A只是工作时候的最大电流  平时系统都处于待机状态  不需要好这么大电的  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以工作时 ...

〓 锂离子电池相关专辑 108册 324.5M 〓,2013...
〓 锂电池容量计算 〓
电池,太阳能电池相关专辑 116册 659M 〓 ...
电池手册 戴维 第3版 996页 292M 高清书...
5号,7号电池的安时数----一份不可多得的资...
〓 充电电池及电源管理专辑 19册 95.5M 〓
电池相关资料 44.7M pdf版 〓,详细介绍各...

铅酸电池及锂电池内阻都很小,瞬时提供几A大电流是没问题的,所以按系统开机平均电流设计供电较合理.
你量一下开机平均电流,以这个为基础,把最大电流值及作用时间及每天平均动作次数做个统计,累加后迭加到前面的平均数里,例如无线模块5v供电,发送时电流为2A,发送时间为1S,每天动作100次,累计后折算成12v的电量(注意把效率算进去,毛估估50%).
把每个耗电大户都这么算一下,你的总耗电量就有了.
1A电流选铅酸电池成本低些,体积大,锂电池贵些体积小

网友D:
你的应用和我这个差不多,建议间歇工作,一节或两节18650锂电足够,有外电时充电:

网友E:
LZ连要求都无法一次性给出,人家问一点,他答一点。
就这架势,怎么可以从这里得到帮助呢?
什么12V 3A的,你直接给出有那些负载,电压和电流特性。
从上面看,没有看出哪里需要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连要求都无法一次性给出,人家问一点,他答一点。
就这架势,怎么可以从这里得到帮助呢?
什么12V 3A的, ...

我是个新手  正在一点点学习  前辈对菜鸟要有点耐心啊  谢谢了  12V是我会用到一个传感器  需要12V的电源。 以后就知道怎么估算一下具体的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  正在一点点学习  前辈对菜鸟要有点耐心啊  谢谢了  12V是我会用到一个传感器  需要12V的电源 ...

传感器电流不会很大.拟用DC/DC升压获得.
你看大电流部分需要几伏,主体供电就依它,例如无线发送2A电流,5V,则主体供电采用2块3.6V锂电板.其他供电3.6V用7.2V降压稳压获得.7.2V供电经适当处理后给5V供电.这样总体效率会高些.
要统筹权衡,硬定一个12V,再降成5V2A,会损失很多能量,徒增成本,白添发热等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电流不会很大.拟用DC/DC升压获得.
你看大电流部分需要几伏,主体供电就依它,例如无线发送2A电流,5V, ...

好的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负载较多,包括北斗126模块,GTM900C模块,STM32单片机,还有18B20传感器。纹波方面没有太高要求,满足TT ...

你这些负载,应该一块手机的锂电池就可以了,北斗和GSM模块锂电池直接供电,MCU接3.3V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些负载,应该一块手机的锂电池就可以了,北斗和GSM模块锂电池直接供电,MCU接3.3V的LDO。 ...

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