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ARM的CAN总线通信电平问题

楼主(2013-12-13):
DSP28335, eCAN模式,vp230收发器,隐形电平时为-1.5V,(为什么是负的)显性电平CAN_H-CAN_L=1.3V左右,(不是应该大于2V吗?)CAN_L有明显的下降,但是CAN_H没有明显的上升。
用两个这样的DSP可以通信。
ARM  TM32,bxCAN模式,vp230收发器,隐形电平为-2.5V,显性电平差值为3.3V。
DSP和ARM之间不能。
为什么DSP和ARM有这样的区别,问题在哪?

网友A:
没玩过VP230,帮顶

网友B:
贴图来看

网友C:
没玩过,帮顶下

网友C:
有答案了通知下

网友D(2014-03-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哪位高手给解决一下哈!

网友E:
bxCAN模式, 不管是 DSP, 还是 ARM , 信号是完全一样的. 除非 VP230 的电源问题导致电压不同.
隐形电平时为-1.5V,显性电平CAN_H-CAN_L=1.3V左右 肯定是不正常的. 另外CAN_H没有明显的上升。
初步估计, CAN_H 线有问题, 比如对地的负载太大, 请楼主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