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五个时钟源可以当作外设输出吗?

楼主(2013-12-13):
想问下:stm32五个时钟源可以当作外设输出吗?还是只能对内部需要而产生的?

网友A:
PA8口可以做为外设输出,输出频率可调

网友B:
可以当作外设输
应该是可以对外部设备吧。
可以对其它外设输出时钟。

网友C:
输入时钟可以由内部产生,也可以是外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