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AD9852输出延迟

楼主(2013-12-14):
在应用AD9852时,输出信号有40s以上的延迟,请求高手怎么消除!

网友A: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不至于那么长时间的延迟吧?40s,黄花菜都凉了

楼主:
与外围电路的哪些因素有关呢,请指点!

网友B:
没图没真相,不好瞎猜

楼主:
更新信号为什么加电后40s才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