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口转4路RS232接口求助

楼主(2013-12-14):
RS485接口转4路RS232接口求助    哪位有建议,给一下,,谢谢,,

网友A:
RS485<->单片机(扩展串口)<->4*RS232,单片机做数据转发。扩展串口可以用单片机模拟串口,也可以用串口扩展芯片,如果嫌这么做麻烦,就用4个单片机扩展4个RS232,这样处理起来简单些,而且实时性能好些,但成本要高。

网友B:
RS485只发,RS232只收?反过来如果4路232同时发有冲突呀。请详细说明一下用途。

网友C:
说白了就是电平转换,用一个芯片就能实现此种功能,例如MAX232.

网友D:
买个485转232 HUB,淘宝有。

网友E:
也可以用FPGA来做转换

网友F:
问题要具体,否则没有意义。

楼主:
意思就,,要把4路232接口,挂到485总线上,走Modbus协议接入PLC,,,四路232,存在同时通讯接的是4台带232接口的电子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