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定时器单独可以运行,加入eeprom跟按键之后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3-12-14):
/*
* shuma.c
*
* Created: 2013-11-27 16:04:42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SET_1(a,b) a|=(1<<b)    //某一位,置一
#define CLE_0(a,b) a&=~(1<<b)   //某一位,清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han 0                  //闪烁所在位数
#define tiao 1                  //调节所在位数

volatile unsigned int shu=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    //0~9和灭共阳段码
                                   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

unsigned char bit=0x00;                                    //标志字节定义
unsigned char ci=0;                                        //用于计数
unsigned char wei=0;                                       //当前闪烁及调节位数

unsigned char yi;                                          //存储数据的千,百,十,个位
unsigned char er;
unsigned char san;
unsigned char si;

void io_int(void)
{
        DDRB=0xff;                 //端口B初始化
        PORTB=0xff;

        DDRD=0x00;                 //端口D初始化
        PORTD=0xff;
}

void E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data)           //EEPROM写函数
{
        while(EECR&(1<<EEWE));
        EEAR=add;
        EEDR=data;
        EECR|=(1<<EEMWE);
        EECR|=(1<<EEWE);
}

unsigned char E_read(unsigned int add)                      //EEPROM读函数
{
        while(EECR&(1<<EEWE));
        EEAR=add;
        EECR|=(1<<EERE);
        return EEDR;
}

void huan_y(void)
{
        yi=E_read(0x00);                                           //从EEPROM中读取数据
        _delay_ms(20);
        er=E_read(0x01);
        _delay_ms(20);
        san=E_read(0x02);
        _delay_ms(20);
        si=E_read(0x03);
        _delay_ms(20);

        shu=(yi)+(er*10)+(san*100)+(si*1000);                      //数据还原
}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shuju)  //串行数据发送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ORTB&=~(1<<PORTB3);         //SRCLK 移位 清零
                if(shuju&0x80)
                PORTB|=(1<<PORTB0);          //SER 数据   置一
                else
                PORTB&=~(1<<PORTB0);         //SER 数据   清零
                shuju=shuju<<1;
                PORTB|=(1<<PORTB3);          //SRCLK 移位 置一
        }
}

void geng_x(void)
{
        E_write(0x00,yi);   //向EEPROM写数据
        _delay_ms(20);
        E_write(0x01,er);
        _delay_ms(20);
        E_write(0x02,san);
        _delay_ms(20);
        E_write(0x03,si);
        _delay_ms(20);

        shu=(yi)+(er*10)+(san*100)+(si*1000);    //数据更新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xian)      //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ge;
        unsigned char shi;
        unsigned char bai;
        unsigned char qian;

        if((bit&0x01)&&(bit&0x02)&&(wei==0))                    //个位
        {
                ge=10;
        }
        else
        ge=xian%10;

        if((bit&0x01)&&(bit&0x02)&&(wei==1))                    //十位
        {
                shi=10;
        }
        else
        shi=(xian/10)%10;

        if((bit&0x01)&&(bit&0x02)&&(wei==2))                    //百位
        {
                bai=10;
        }
        else
        bai=(xian/100)%10;

        if((bit&0x01)&&(bit&0x02)&&(wei==3))                    //千位
        {
                qian=10;
        }
        else
        qian=(xian/1000)%10;

        send_byte(duan[ge]);              //分别发送每位的数据
        send_byte(duan[shi]);
        send_byte(duan[bai]);
        send_byte(duan[qian]);

        PORTB&=~(1<<PORTB2);              //RCLK 平行 清零
        PORTB|=(1<<PORTB2);               //RCLK 平行 置一

        PORTB&=~(1<<PORTB1);              //O_E 使能 清零
        _delay_ms(50);
        PORTB|=(1<<PORTB1);               //O_E 使能 置一

        ci++;
        if(ci==12)                        //闪烁计时处理
        {
                ci=0;
                if((bit&0x01))
                CLE_0(bit,shan);
                else
                SET_1(bit,shan);
        }
}

void key_in(void)                     //按键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                //定义键值记录变量
        key=PIND;                         //获取端口状态
        key&=0xf2;                        //屏蔽无关位
        if(key!=0xf2)                     //有无按键按下判断
        {
                _delay_ms(20);                //延时去抖
                if(key==(PIND&0xf2))          //确定按键按下
                {
                        key&=0xf2;                //提取当前按键值
                        while(key==(PIND&0xf2));  //等待按键松手

                        switch(key)               //根据键值处理
                        {
                                case 0xf0:if((bit&0x02))//设定
                                CLE_0(bit,tiao);
                                else
                                SET_1(bit,tiao);
                                break;
                                case 0xd2:if((bit&0x02))//右移
                                {
                                        if(wei>0)
                                        wei--;
                                        else
                                        wei=3;
                                }
                                break;
                                case 0xe2:if((bit&0x02))//左移
                                {
                                        if(wei<3)
                                        wei++;
                                        else
                                        wei=0;
                                }
                                break;
                                case 0xb2:if((bit&0x02))//加加
                                {
                                        switch(wei)
                                        {
                                                case 0:if(yi<9) yi++; else yi=0;break;
                                                case 1:if(er<9) er++; else er=0;break;
                                                case 2:if(san<9)san++;else san=0;break;
                                                case 3:if(si<9) si++; else si=0;break;
                                        }
                                }
                                break;
                                case 0x72:if((bit&0x02))//减减
                                {
                                        switch(wei)
                                        {
                                                case 0:if(yi>0) yi--; else yi=9;break;
                                                case 1:if(er>0) er--; else er=9;break;
                                                case 2:if(san>0)san--;else san=9;break;
                                                case 3:if(si>0) si--; else si=9;break;
                                        }
                                }
                                break;
                                default :;break;
                        }

                        geng_x();
                }

        }
}

void time_int(void)
{
        TCCR1A=0x00;
        TCCR1B=0x01;
        TCNT1L=0xf0;
        TCNT1H=0xd8;
        SET_1(TIMSK,2);
        sei();
}

ISR(TIMER1_OVF_vect)
{
        CLE_0(TIMSK,2);
        TCNT1L=0xf0;
        TCNT1H=0xd8;

        shu++;

        SET_1(TIMSK,2);
}

int main(void)
{
        io_int();
        huan_y();
    while(1)                                             //主循环
    {
                display(shu);
        key_in();
    }
}

楼主:
显示数据没有变化啊?

楼主:
我在定时器里面有处理显示的内容啊%>_<%

楼主:
亲,能帮忙看看么,是函数位置问题还是函数功能问题

网友A:
eep读写函数在 winavr里面有
eeprom_write_byte
eeprom_read_byte
不用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