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问地线环绕一圈但不闭合,这样屏蔽效果好不好?

楼主(2013-12-14):
画的很漂亮啊,支持

网友A: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全闭合的铺铜。

网友B:
降低干扰的关键是减小电流回路面积。你这样兜一圈是没有效果的。
地线电源线和数据线要并排走。
举例:网线走的是10MBPS~500MBPS的数据,采用非屏蔽的双绞线。因为双绞线的两条线总是绞在一起并排走的。所以回路面积极小,辐射就小,也不容易受干扰。

网友C:
赶脚画的很漂亮啊

网友D:
地线能闭合吗?地线闭合就是线圈

网友E:
关键是减少电源与地线的闭合面积,你这样走有什么效果呢!

网友F:
地线要想绕一圈,必须有一层是完整地平面,且绕的这一圈要闭合且与地平面通过密度分部适合的过孔连通。

网友G:
这样就达不到你闭合底线的目的了

网友H:
我是来学习的,菜鸟,完全看不懂……

网友I(2017-07-24):
引用 网友F:
地线要想绕一圈,必须有一层是完整地平面,且绕的这一圈要闭合且与地平面通过密度分部适合的过孔连通。 ...

一般如果数字模拟在同一块板上时,地层就会分割,这样没有一个完整地平面了,不能绕圈封闭?

网友J(2018-06-09):
不明白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