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即热式加水器加热的问题

楼主(2013-12-14):
最近在做即热式加水器的,用STM32控制,使输出在37°,用增量式PID算法做的,是220V交流加热的,但是始终波动很大,那位高手做过,求指教...顺便问问用市电加热时PID算法的频率和占空比应该怎么设置啊?求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会,帮忙顶起

网友B:
如果水量可测得,根本就不需要什么PID,直接算出需要热量到了关掉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水量可测得,根本就不需要什么PID,直接算出需要热量到了关掉就是。

即时加热,水是不停的在流动,冷的进来,热的出去。

怎么可能关呢?一关出来就是冷水了

网友B:
那就测流速和初始温度?

网友D:
偶做过这个东东,这个温度控制方法是控制水流流量的方式来实现的,加热管不控制,加热管就是一个简单的继电器控制开与关。

网友D:
这个属于消费电子吧,用STM32太奢侈了,小心BOSS找你算账。

网友E:
确实没必要STM32吧

网友F:
这个   一般的51应该就可以搞定了吧   楼主

网友G:
真么必要用STM32,换STM8吧,比51还便宜呢。

再就是对流动的水加热,波动可能非常大,这不是单靠控制能解决的,加热器的温度也是不能突变的,这都是问题。

实在不行可以把水管加粗,作者加储水罐,延长水加热的时间。

上面给出的控制流速的方法也可以参考,而且还有个好处,电磁阀驱动电压不用太高,相对加热器来说更安全可靠。

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下洗澡用的电热水器什么的,只是建议,我也没做过这种东西,好好加油,有成果了记得拿出来分享啊。

网友H:
我没做过,只谈谈自己的看法:
用什么控制器我就不说了。即热式出水,这个恒温还真不好控制,即使你用了PID或者其他什么算法控制温度,似乎在任何一个地方测温都不太合适;测进水吧,控制目标温度,目标已经“溜了”、测出水温度吧,管你现在温度是高了还是低了,水都已经洒人身上去了,低了感冒,高了就该骂娘了。
如果是我,即热式热水器,价格买不了多贵,建议换方案: 不测水温,直接测环境温度,估计用热水器的都是用的自来水,那水温都是接近环境温度的。加热管内径、材料、流量等等可以确定,根据环境温度控制加热功率。再在出水口附近测温,反馈控制加热功率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帮忙顶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属于消费电子吧,用STM32太奢侈了,小心BOSS找你算账。

我只是用这个东西,并不是做的即热式加水器,只是项目要用到这个...市电加热这块确实不好做哦,涉及到频率和市电的频率同步,很多因素的,确实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没做过,只谈谈自己的看法:
用什么控制器我就不说了。即热式出水,这个恒温还真不好控制,即使你用了PID ...

我是参考比人的做的,但是别人做出来了,一边进水一边出水,温度基本不变,37°,现在发现这个确实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帮忙顶起

谢谢...这一快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没做过,只谈谈自己的看法:
用什么控制器我就不说了。即热式出水,这个恒温还真不好控制,即使你用了PID ...

用PID算法,现在温度基本温度,预设值37,波动也就36-38度,基本温度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PID算法,现在温度基本温度,预设值37,波动也就36-38度,基本温度了...

用的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什么方案?

是PID算法啊,后来占空比温度了,功率也就稳定了,出水温度也就稳定了....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