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TIM1事件源、触发源问题

楼主(2013-12-14):
我需要用TIM1 第4通道来触发ADC1转换,为何触发源里面没有OC4REF,  TIM1_TRGOSource_OC1 这个又是什么东西。

事件源又是什么东西?

下面两个有什么区别。

/** TIM1 Event Source */
typedef enum
{
  TIM1_EVENTSOURCE_UPDATE            = ((uint8_t)0x01),
  TIM1_EVENTSOURCE_CC1               = ((uint8_t)0x02),
  TIM1_EVENTSOURCE_CC2               = ((uint8_t)0x04),
  TIM1_EVENTSOURCE_CC3               = ((uint8_t)0x08),
  TIM1_EVENTSOURCE_CC4               = ((uint8_t)0x10),
  TIM1_EVENTSOURCE_COM               = ((uint8_t)0x20),
  TIM1_EVENTSOURCE_TRIGGER           = ((uint8_t)0x40),
  TIM1_EVENTSOURCE_BREAK             = ((uint8_t)0x80)
}TIM1_EventSource_TypeDef;

/** TIM1 Trigger Output Source */
typedef enum
{
  TIM1_TRGOSOURCE_RESET              = ((uint8_t)0x00),
  TIM1_TRGOSOURCE_ENABLE             = ((uint8_t)0x10),
  TIM1_TRGOSOURCE_UPDATE             = ((uint8_t)0x20),
  TIM1_TRGOSource_OC1                = ((uint8_t)0x30),
  TIM1_TRGOSOURCE_OC1REF             = ((uint8_t)0x40),
  TIM1_TRGOSOURCE_OC2REF             = ((uint8_t)0x50),
  TIM1_TRGOSOURCE_OC3REF             = ((uint8_t)0x60)
}TIM1_TRGOSource_TypeDef;

网友A:
不是很懂这一块    楼主  帮你呼唤版主  看看  版主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这一块    楼主  帮你呼唤版主  看看  版主的意见

哎,发现最近论坛人都不很热情。都去灌水了

网友B:
TIM1_EVENTSOURCE_CC4 就是了。中央对齐模式选择后,让tim1—CH4=1,就在PWM中间出发了,要仔细看看手册,一般配套ad为单次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