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打开ICC编译的COF文件问题

楼主(2013-12-14):
本人新手 在ICC7里面建立了一个项目,添加了C文件。然后编译。 然后想用AVR Studio进行软仿的时候,打开COF文件都正常,但就是没有跳出 用于调试的C程序(但是我试着打开学习的例程内的cof文件,就可以打开C程序调试界面)。。如下图。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操作顺序或者操作方法不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操作顺序或者操作方法不对哦?

有可能。迷茫了好几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迷茫了好几天了

上传一下能打开的文件,如果可以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下能打开的文件,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是ICC编译完的文件。ICC里面我选的mega32.你看看您那边能不能打开。我这边用STIUDIO打开不显示C文件,别的都正常。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ICC编译完的文件。ICC里面我选的mega32.你看看您那边能不能打开。我这边用STIUDIO打开不显示C文件 ...

晚上试一下,你那边其他的自己建的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试一下,你那边其他的自己建的也正常?

我自己在ICC里面建的项目  都是这个问题。在ICC里面编译完 然后用AVR STUDIO打开COF文件 都不跳出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试一下,你那边其他的自己建的也正常?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