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8系统中,如何将.pdf前面的“√”去掉?

楼主(2013-12-14):
请教:见附图:
在win8系统中,如何将.pdf前面的“√”去掉?
本人试了多次,都无法去掉。故发帖求助。
谢谢!

附图:

网友A:
没用过win8
不过这个不能用鼠标进行操作么?用鼠标重新点一下那个对号,应该就没了

网友B:
96年毕业的,难以想象!!! 就不会另装一款PDF阅读器?这种问题发百度是不是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年毕业的,难以想象!!! 就不会另装一款PDF阅读器?这种问题发百度是不是会好些
...

有啥难以想象的!本人的智商低,如有不合胃口之处,还请包涵!

我已安装了其他的pdf reader。

但是默认的reader一直是win8阅读器,很不方便 !

网友B:
见谅,没别的意思!
http://macshuo.com/?p=367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和参与!

网友C:
你打开文件是右键点击选着默认打开的应用程序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打开文件是右键点击选着默认打开的应用程序就完事了

谢谢!

试过多次,当时可以,几分钟后又恢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试过多次,当时可以,几分钟后又恢复了!

好吧我用的是最新版的 福昕阅读器,选完就好了。你系统有问题吗?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用的是最新版的 福昕阅读器,选完就好了。你系统有问题吗?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

谢谢指点 !

不是系统的问题,是本人的pdf reader有问题,我用的是免安装的那种。
后来,也意识到到此问题,装了adobe acrobat、福昕阅读器后,问题就解决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win8
不过这个不能用鼠标进行操作么?用鼠标重新点一下那个对号,应该就没了 ...

谢谢指点 !

是本人的pdf reader有问题,重新安装pdf阅读器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

是本人的pdf reader有问题,重新安装pdf阅读器后,问题就解决了。 ...

呵呵,恭喜楼主楼

网友D:
你看一下官方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