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中的比较器模块能作为自身的欠压检测吗?

楼主(2013-12-14):
1.我想弄个欠压检测,由于电路中有大电容,掉电时(5V到0V)有一定时间,这样可以将数据保存到EEPROM中。
2.看到很多PIC单片机内部有比较器模块,不知道能否将VDD电压接到自身的比较器模块中,和自带的固定参考电压相比较用于欠压检测。

网友A:
貌似没错.....试试不就知道了么...这个没有做过....

网友B:
不建议这样做,当电压很低,存数据已经很危险,建议检测外界电压,用中断

网友C:
可以,我经常用,看附图电路,利用内部比较器,和内部固定参考源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经常用,看附图电路,利用内部比较器,和内部固定参考源比较

哦,那我用外部电源电压12V进行分压,再与内部固定参考电压相比,是不是更有保证一点?

网友D:
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要通过分压,把检测点选高一点,在检测点和单片机“最低工作电压”之间保留充足的时间,比较器的工作才可靠,你也才有充分的时间来保持数据。

网友E:
俺一直这样用的,利用内部比较器,和内部基准参考源比较。

网友E:
有些芯片没有内部比较器,俺直接用内部ADC检测,断电时自动保护数据。

网友F:
这样用没问题,也不难实现,关键是要留出足够的电压空间,做好防护处理,防止低压自陷。

网友G:
用一颗PNP管加一颗二极管以及几颗电阻电容就能做掉电检测了,压差达到0.7V就可以动作,灵敏度可以用阻容吸收来调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那我用外部电源电压12V进行分压,再与内部固定参考电压相比,是不是更有保证一点?
...

当然,那样更好,我之所以检测3.3v,是由于没有12v。。。12V检测的话硬件上可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存储。

网友H:
完全可以,另外PIC新的芯片内部还有基准电压,可低至1.024V,只要电源电压高于此值都有效,凭借该基准配合比较器,你可以随时监控你的电源,如果用AD的方法检测的话,基准需要提高到2.048V,因为PIC AD的最低基准压差不能小于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