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老话题,还是关于继电器触点打火的,这次是容性负载。

楼主(2013-12-14):
负载是一个电脑开关电源,应该属于容性负载吧。发现继电器触点闭合时打火,导致触点有时会出现粘连现象,断开时没有打火。尝试了RC串联后并接在触点两端,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不知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固态继电器方案不考虑。

网友A:
一减电流二加容量

楼主:
加RC电路上电容的容量吗?我现在用的电阻是100欧/2W,电容是0.033u/AC630V。
减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电阻拿掉,c加大,直到暗处看不见火花.

楼主:
好,去试试。等一下把结果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拿掉,c加大,直到暗处看不见火花.

这个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利用电容给开关电源中整流桥堆后的滤波电容进行预充电吗?

网友A:
RC消火花无效
1.限制主回路电流峰值;2.增大触电容许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利用电容给开关电源中整流桥堆后的滤波电容进行预充电吗? ...

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很大,吸收的电流在电阻上耗掉,就靠这个来吸收火花.
密云数控设备厂有专门的RC吸收组件,是针对特定负载定量制作的,86年时俺用过,可惜资料已经找不到了.不过把电阻拿掉(利用负载内阻来耗能),用增大容量办法灭火花,86年做服装CAD/CAM系统时俺用过,很实用的.

网友C:
浪涌电流对触点的烧蚀问题, 无法用RC吸收来解决, 最好是降低吸合时触点的压差. 我目前控制在20V以内的吸合前压差

网友D:
电脑开关电源接通时给高压电容充电瞬间电流高达几十A,你需要比较牛的继电器

网友E:
楼主的用法不能单纯的硬消火花。开关电源具有较大容量的输入滤波电容,上电瞬态的冲击电流很大,继电器触点的选择原则必须根据峰值电流来选择,显然,楼主所用继电器触点容量远远不够。

网友F:
高手就i是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用法不能单纯的硬消火花。开关电源具有较大容量的输入滤波电容,上电瞬态的冲击电流很大,继电器触点 ...

春哥正解~~~

一般的继电器,只用用于高压小电流,或低压大电流,LZ的情况明显是继电器触点容量远远不够,建议LZ改用交流接触器,5A-10A的足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想知道 怎么降低吸和时触点的压差。 我只知道通过电容来吸收火花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用像大功率变频器中的缓充电电路。

在电路供电回路中串个热敏电阻,冷态电阻大热态电阻小的那一种。

将继电器触点并在热敏电阻上,通电过1-2秒钟,等后级的电容充电充的差不过多,再吸合继电器,此时的继电器触点压差较小,不会产生火花,短路热敏电阻后才开始正式供电,完成电源启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脑开关电源接通时给高压电容充电瞬间电流高达几十A,你需要比较牛的继电器 ...

用个十几块钱的10-20A交流接触器,保证能可靠工作。

网友G:
交流接触器和继电器尽管功能类拟,但由于用途不同,交流接触器的触点安全距离比较大,适合用于高压状态;而继电器的触点安全距离比较小,适合用于低压状态。

比如LZ用一个5A-10A的继电器,没用几次触点就可能会出现粘连现象,断不开了。而用5A-10A的交流接触器,在触点有效寿命范围内,是不可能出现触点粘连现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想知道 怎么降低吸和时触点的压差。 我只知道通过电容来吸收火花

电容吸收火花,低压差避免火花——这两者对付“火花”的原理是一样的,并且都是徒劳的——对主题

网友I:
打火是正常的,不可能消除,触点粘连是容量小或质量问题。

网友J:
开关电源入侧没有NTC?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用像大功率变频器中的缓充电电路。

在电路供电回路中串个热敏电阻,冷态电阻大热态电 ...

就是先用大电阻给电容充电,到超不多的时候把电阻短路,是不。

那这里热敏有什么妙用,能不能换成不同电阻?

网友K:
串限流电阻,及加延时继电器,避开刚上电时的电容充电.小功率时负载可用NTC来替代以上电路.

网友L:
RC吸收电路是吸收释放时的火花的,触点粘连是电流太大,不是火花的关系。

网友M:
我认为
是上电时电源输入滤波电容充电的浪涌导致的粘连
用大一点的继电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就是先用大电阻给电容充电,到超不多的时候把电阻短路,是不。

那这里热敏有什么妙用,能不能换成不同电 ...

由于刚通电时,电路内阻小电阻功耗很大,用普通电阻发热厉害,极容易烧毁,小功率(几百瓦)的有代用的,功率大一点的,建议还是别用普通电阻代替,可靠性太差了。

那个热敏电阻,一定要用冷态电阻大热态电阻小的那一种(NTC,负温度系数),刚通电时,电路内阻小电阻功耗大,一发热热敏电阻内阻降低功耗也随之降低,保险可靠性高,不容易损坏。

网友N:
搞个过零启动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搞个过零启动啊....

对大电容性负载,过零启动电流还是太大,因为,在50Hz的1/4周期内,电压从0升到最大值,对负载的大电容充电,回路电阻接近0,瞬间电流还是超级大~~~

只有在回路中串电阻,才能有效降低充电电流~~~~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对大电容性负载,过零启动电流还是太大,因为,在50Hz的1/4周期内,电压从0升到最大值,对负载的大电容充 ...

电流大不是错啊.至少不打火花啊....
你串电阻没你想的那么神.还是换大的交流接触器.
或者有钱换带启动电流控制的电源.这个估计很少人做.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电流大不是错啊.至少不打火花啊....
你串电阻没你想的那么神.还是换大的交流接触器.
或者有钱换带启动电 ...

LS高见!
9楼PowerAnts都用过了,控制接通时电压<20V, LZ给PowerAnts交学费吧。

其他的,比如加电阻限流,电源本身允许这样做吗?假设电源启动了,你限流以后能量不足,电压上升不到额定值怎么办?主板允许你这样搞吗?

还是PowerAnt的方法靠谱,因为电源本身就允许过零启动,而且对电源冲击更小。

网友N:
引用 网友O:
LS高见!
9楼PowerAnts都用过了,控制接通时电压

限流电阻用热敏的...你没认真看帖啊.
蚂蚁的肯定靠谱.但是pc的电源肯定不是过0启动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限流电阻用热敏的...你没认真看帖啊.
蚂蚁的肯定靠谱.但是pc的电源肯定不是过0启动的. ...

我知道是热敏电阻,这个也是影响启动的,能不能用,要看具体电源吧,我只是说影响启动过程。
固定电阻肯定是全程都会影响的。

我没有说pc电源是过0启动的,只是说它允许过0启动,哈哈

网友P:
学习学习,又涨见识了

楼主:
经过试验,确实发现RC电路没法消除这种火花。准备加热敏电阻试一下,或者换大一点的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因为体积的原因没法安装,所以就不考虑了。

2,7楼早就告诉你解决之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经过试验,确实发现RC电路没法消除这种火花。准备加热敏电阻试一下,或者换大一点的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因为 ...

加热敏电阻和小功率继电器,这是变频器常用的电源启动电路。

使用量很大,电路可靠错不了。。。。

楼主:
看来从根本解决还是得换大电流的继电器才比较靠谱。再加一个热敏电阻的电路,应该能够万无一失了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看来从根本解决还是得换大电流的继电器才比较靠谱。再加一个热敏电阻的电路,应该能够万无一失了吧。 ...

1,选择大功率继电器
2,选择触点触点的材质,好像AgCrO的材质比较耐烧蚀
3,选个大厂的
4,最好能找过TV认证的

我以前做个项目就是控制开关电源的,就出现这个问题,普通的触点,一般10次就会粘合在一起。

楼主:
多谢36楼的,一般触点是多少电流比较合适呢?我现在的电脑开关电源仅仅是通电,电脑还没启动。

网友R:
直接换用大电流的继电器就好了。
不建议加限流方式,这可能会有其它副作用!

网友S:
这是什么水平的

网友T:
其实就是电源的软启动解决

网友U:
继电器的触点电流负荷能力不够时罪魁祸首,因为开关电源送电瞬间内部电路吃电流很大;

在一定条件下,或者说您的继电器触点通过电流能力问题不大的话,用T叔的方法试试,理论先不要研究了,试试再说,呵呵;

如果触点电流差距太大,就只有使用软启动或者换继继电器

网友V:
5——10A的电流大了点对继电器来说,不如改用接触器

网友W:
串电感,串电感!

网友X:
引用 网友B:
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很大,吸收的电流在电阻上耗掉,就靠这个来吸收火花.
密云数控设备厂有专门的RC吸收组件, ...

俺想拍你砖了哈:lol

人家并联在电源开关上的RC,把什么拿掉都是不行的。

传统且经典的办法是,在电路中串联一(适当的电阻+可控硅的并联网络),在开机时,可控硅不导通,用电阻限制大电流的冲击。延时后可控硅导通。

网友Y(2014-05-12):
引用 网友W:
串电感,串电感!

请问一般串多大的电感?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L

网友Z:
引用 网友Y:
请问一般串多大的电感?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还是去用用ntc吧。你注意下你插电源适配到插座时的瞬间有没有听到帕的一声。我增侧过已电源的inrush峰值到70多a。测了几次老板看到不让测了,他担心把那个hp的电流探棒给弄坏标称30a。(说明下我们使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接触去了整流桥的电源的。)

网友W:
可以算的,电容器等效短路,峰值充电,要求电流限制在多少,算感抗。这个在无功补偿上用串电抗器的方法很多。

楼主:
因为不知道用户会用多大的负载,所以串联元件不好选型。
没办法,换了更大的继电器。

网友(2014-07-04):
围观DX的激烈讨论! 现在遇到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控制直流泵24VDC 1A左右电流 有干扰 单片机会不时复位  准备加个RC电路试试

网友AA(2025-02-05):
用2个继电器并联
1个继电器串接限流电阻,先吸合,然后另外1个继电器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