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二种取样电路哪个好,为什么

楼主(2013-12-14):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是——还有次要?

用这种——哪种?

不管楼主意思,咱看好下面的,简洁啊!

网友B:
理想恒流源的话,下面的好,简洁至上。但是实际电路中很多电流源并非理想,而是跟着电压的变化而变化,上面的电路可以保证输入端电压始终为零,在实际电路中更加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