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写保护解除问题

楼主(2013-12-14):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如果STM32在烧录后使能读保护后,前4K是自动写保护的,有没有办法,将前4K的写保护解除,能够重新擦写前4的FLASH内容,而不影响其他的FLASH的内容。

网友A:
逆向工程  这个  很有难度啊   问问坛子里的大牛们   他们应该有方法

网友B(2015-01-24):
根据flash手册,可以的,擦除选项字节,然后重启设备就可以在不取消读保护的情况下取消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