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寻求帮助

楼主(2013-12-14):
本人电子理论基础太弱,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难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先谢谢了!

我有一个单片机控制的PWM 6路输出板子,经常出现继电器粘连的现象,具体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有PWM信号输出的时候,有一个总的12V控制继电器先导通,给PWM共24V电源,其实继电器电流能达到16A,工作中最大电流也就是3A左右,但是经常出现继电器触点粘连现象,可以排除继电器质量问题,我的分析应该是瞬间脉冲电流过大造成,我现在想把这个继电器改成场效应管控制,应该能解决这个现象,但是无从下手,希望得到各位大侠的帮忙。
   谢谢各位!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明确

网友B:
管子替代继电器做24V电源开关,一般没问题。但是更改设计也不是过于简单

网友C:
与继电器不同的是:开关时间要关注,开关时间会长会损坏MOS管。其他都可直接一一替代,这样的MOS管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明确

我现在想用IRF4905作为开关管代替继电器,我原来继电器触发端是12v,触点导通24v,用4905怎么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替代继电器做24V电源开关,一般没问题。但是更改设计也不是过于简单

我直接在原来的板子基础上外接,就是把原来的继电器拆下,焊接线和开关管代替继电器即可

不是这样的玩法

网友D:
你直接给继电器供12V的工作电压,找个电子开关来控制就可以了啊,为啥非要弄个PWM去控制呢?

如果是电压改不了,楼主换个相同封装,24V的继电器是不是更方便呢?

另外提醒楼主,请勿重复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给继电器供12V的工作电压,找个电子开关来控制就可以了啊,为啥非要弄个PWM去控制呢?

如果是电压改 ...

首先谢谢提醒,因为是新手,操作失误。
您理解错了,我这个板子主要功能就是PWM板,这个继电器就是给这个PWM供24V电源的,但是继电器触点经常粘连,继电器触点容量足够了,主要还是瞬间电流太大所致,所以考虑改成电子管控制

网友D:
电子控制是比继电器的可靠性要高得多,如果要换,建议楼主选MOS管,才能抗得住这么大的电流,BJT压降大,发热会很严重,很浪费能源。

另外楼主“容量”是如何选够了的呢?继电器接通DC的电流远小于接通AC的电流哟,提醒楼主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控制是比继电器的可靠性要高得多,如果要换,建议楼主选MOS管,才能抗得住这么大的电流,BJT压降大,发 ...

因为继电器是双路16A,我的PWM工作电流最大3A,所以应该够用,但是就是瞬间电流可能太大,才造成拉弧粘连。
我现在就是想用MOS管,选了一个IRF4905,但是不懂原理,所以不知道怎么设计,直接取代继电器,请版主赐教,谢谢!

网友D:
包括了启动瞬间的电流,真的只有3A么?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倒是足够大,就怕你电流算错了。

MOS的驱动,楼主先复习一下模拟电路教材里的MOS章节,网上也可以找到MOS做电源开关的电路,实在对MOS用起来有困难,不放心的,也可以选Onsemi或者TI的“高端电源开关”或者“智能MOS管”。

另外如果楼主真的只有3A电流,而且不在乎体积和散热的,TIP142也是很好买到的好东东。

明天再来看,楼主还没解决的,再提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括了启动瞬间的电流,真的只有3A么?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倒是足够大,就怕你电流算错了。

MOS的驱动,楼主 ...

先谢谢版主,明天继续向您学习,晚安!

网友E:
你直接买固态继电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