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2013-12-14):
本人电子理论基础太弱,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难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先谢谢了!

我有一个单片机控制的PWM 6路输出板子,经常出现继电器粘连的现象,具体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有PWM信号输出的时候,有一个总的12V控制继电器先导通,给PWM共24V电源,其实继电器电流能达到16A,工作中最大电流也就是3A左右,但是经常出现继电器触点粘连现象,可以排除继电器质量问题,我的分析应该是瞬间脉冲电流过大造成,我现在想把这个继电器改成场效应管控制,应该能解决这个现象,但是无从下手,希望得到各位大侠的帮忙。
   谢谢各位

网友A:
触点粘连说明瞬态过载,平均电流不大不是减小触点规格的理由,必须考虑最大负载。消火花电路可以减少触点打火的程度,但不能本质解决触点容量问题。
如果换用MOS管,必须考虑负载的特性和控制方法,没有相关信息,谁也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粘连说明瞬态过载,平均电流不大不是减小触点规格的理由,必须考虑最大负载。消火花电路可以减少触点打 ...

有QQ吗,我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QQ吗,我向您请教一下

有问题发在论坛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发在论坛里。

好的,我就是想用mos管代替继电器,控制端12V,导通端24V,MOS管最大电流最好能达到50A

网友B:
控制端12V,控制24V的电源,需要知道是否是共地的。
如果共地,NPN三极管输出,2个电阻分压,上端接24V,分压到12V左右接PMOS管栅极,栅极并联一个电容。
如果不共地,可以用光耦隔离。

网友C:
继电器触点粘连,排除坏了的可能,就只能是控制电流没断开,查查是什么地方在供电应该就行吧。

看看电路里有没有容性或感性负载,可能是断电不彻底的原因。

如果要换MOS管,最好还是先搞清原因,不然可能还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就是想用mos管代替继电器,控制端12V,导通端24V,MOS管最大电流最好能达到50A ...

如果是直流回路,这个可以用光耦隔离驱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流回路,这个可以用光耦隔离驱动MOS管。

您说的对,我因为没有什么基础,所以自己设计不来,直接买了DC-DC固态继电器(25A)的代替了,成本比MOS管要高些,图个省事,最闹心的就是体积有点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