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继电器拉弧

楼主(2013-12-14):
本人电子理论基础太弱,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难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先谢谢了!

我有一个单片机控制的PWM 6路输出板子,经常出现继电器粘连的现象,具体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有PWM信号输出的时候,有一个总的12V控制继电器先导通,给PWM共24V电源,其实继电器电流能达到16A,工作中最大电流也就是3A左右,但是经常出现继电器触点粘连现象,可以排除继电器质量问题,我的分析应该是瞬间脉冲电流过大造成,我现在想把这个继电器改成场效应管控制,应该能解决这个现象,但是无从下手,希望得到各位大侠的帮忙。
   谢谢各位!

网友A:
触点两端并连0.1电容或RC、选触点容量大的继电器,换弹簧(提高断电速度),或设法把继电器触点打磨、滴变压器油、实在不行,换继电器解决,也可以把继电器浸在变压器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两端并连0.1电容或RC、选触点容量大的继电器,换弹簧(提高断电速度),或设法把继电器触点打磨、滴变 ...

并联0。1的电容是最简单,效果真的管用吗,你有QQ吗

网友B:
你用PWM波控制继电器,首先不说你的继电器触点使用寿命;
单单是继电器动作时间都很难及时响应你的PWM波,除非你的pwm周期时间较长。
一般来说,很好的继电器触点动作次数也就在1000万次左右。
所以,楼主换其它方法吧。比如功率三极管、可控硅什么的。

网友A:
触点在断开感性负载时,会产生感应电势,(有时断开瞬间电流会是正常值的10倍以上)或是较大电流断开时,空气会被电离产生电弧,电弧的高温像电弧焊一样,会熔化电极触点,造成粘连,(直流电路更为严重)。加入RC元件串联,利用C的充电吸收和R的耗能,尽快消弱电弧能量,降低温度,减小触点熔化粘接的可能,可以试试。选触点距离较大的继电器好一些,大电流的接触器是用灭弧栅防止触头熔化粘连的,变压器油可以灭弧降温

网友C:
楼主能否上个电路图?楼上的说法很正确,PWM控制继电器不是很现实,像感性负载、容性负载,你用PWM控制,相当于不断的重启,电流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