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报告分析

楼主(2013-12-14):
各位前辈们好,小弟最近在做EMC方面的测试,但是测试出来的结果图像小弟不太会分析,请各位前辈们帮我分析分析,要分析过程,小弟新来乍到,分数也不多,就给5分吧,上面是我测试的结果。

网友A:
感谢楼上大神分享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实战EMC,EMI 相关资料专辑 21册 257M 〓

〓◆ EMC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96页 20.0M 高清书签版 ◆〓[/b ...

给力的分享。。。。。。

网友D:
你这个是传导的测试report啊。过3C时必测。

网友D:
上面那条称之为Quasi Peak(QP)值。下面那个为Average(AVG)值。一般来说不超过AVG就OK了,如果超过QP就要receiver来计算QP。即使没有超过QP的,通常也取5个以上的最高点做QP。

网友E(2014-06-14):
你什么说明都没有如何分析
测量数据以及时窄带还是宽带

网友F(2016-04-03):
引用 网友C:
〓 实战EMC,EMI 相关资料专辑 21册 257M 〓

〓◆ EMC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296页 20.0M 高清书签版 ◆〓[/b ...

我也想要

网友G:
可以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