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sscanf函数的用法

楼主(2013-12-14):
在项目中遇到sscanf(strBaudRate.GetBuffer(0), "%d", &strBaudRate);
其中 CString strBaudRate  , strBaudRate是通过GetWindowText( )函数得到的"9600",
strBaudRate为unsigned long类型。

GetBuffer(0)是什么意思,这应该涉及到大小端的问题,请问小端是怎么排列的。

网友A:
楼主写错了吧?sscanf(strBaudRate.GetBuffer(0), "%d", &strBaudRate); 怎么有两个 strBaudRate ?
strBaudRate 到底是 CString 还是 unsigned long?
估计第二个strBaudRate 应该是 dwBaudRate。
GetBuffer(offset), 是取 CString 的缓冲区的地址加上offset偏移。缓冲区的数据是以TCHAR为单位的,不存在大小端的问题。
其实用 sscanf 是不推荐的,应该用 _ttoi 或 _ttol:
dwBaudRate = _ttol (strBaud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错了吧?sscanf(strBaudRate.GetBuffer(0), "%d", &strBaudRate); 怎么有两个 strBaudRate ?
strBau ...

不好意思,是写错了。
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讯是ASCII格式进行通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