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寄存器疑问

楼主(2013-12-14):
我理解能力差,一直不理解什么是        运行模式下“关闭状态”  , 空闲模式下“关闭状态”

这个运行模式指的是什么,空闲模式指的又是什么。汗,我理解能力差:L

另外我在做马达控制

楼主:
还有个一个问题,是这个主输出使能位,到底这个 主输出   指的是什么输出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吧

网友B:
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做马达防止电流过大得选择PD0为刹车输入吧,PD0接收到设置的有效电平之后,就会使PWM输出功能关闭,TIM1_BKR的最高位也就置零了,想让占空比输出有效电平,这个位必须为高电平才行。做电流峰值截止环的时候也要用到这个。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这个主要是调节死区的,看上下桥波形来做,你设置的保证到上下桥没有重合开通点,保证MOS管不会短路就行了。然后再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这个主要是调节死区的,看上下桥波形来做,你设置的保证到上下桥没有重合开通点,保证MOS管不 ...

我知道死区这个概念的意思。并且我自己做的控制器实际中也用到了死区,我现在设置的死区时间是500ns(当然这个时间的具体要设置为多少事根据所使用的MOS管的开关延时时间来设置的),我是用示波器一点点调试的,但是还是没有理解

运行模式下“关闭状态”  , 空闲模式下“关闭状态”

上面的运行模式空闲模式,到底何为“运行”何为“空闲

网友C:
你就不能把“输出使能”四个字放一起么。。。。。。
“主输出使能”是相对于几个信号还有自己的输出使能来说的,这个“主输出使能”对每一个输出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能把“输出使能”四个字放一起么。。。。。。
“主输出使能”是相对于几个信号还有自己的输出使能来 ...

我知道使能,我主要特地强调下主输出,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主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要不你把它理解成“主使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把它理解成“主使能”试试?

我就是不理解这个“主”字,到底何为“主”?

网友D:
大概是所有的通道都用一个位来控制开与关,这是“主”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所有的通道都用一个位来控制开与关,这是“主”的意思吧。

你这个解释好像还有点意思,呵呵

网友C:
要不你再试试“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