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映射是怎么一一对应的?

楼主:
不懂:映射是怎么一一对应的?什么时候映射到PD0 PD1,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A(2013-12-15):
映射可以通过软件修改。也可以通过烧录工具选择单片机端口的功能,

网友B:
标准库里面gpio.c里面有的哇
void GPIO_PinRemapConfig(uint32_t GPIO_Remap,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ENABLE);
or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2_CAN1,ENABLE);

网友C:
如果不是必须用,最好不要用映射,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D:
有的只有一种重映射,有的比如can有重映射1和重映射2两种,有的例如tim3有部分重映射和完全重映射两种,而tim2有部分重映射1,2和完全重映射3种模式。
不过,总的来说可重映射的很有限,你可以找个重映射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