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工控上单兵作战越来越累了

楼主(2013-12-14):
单片机在工控上单兵作战越来越累了,现在的PLC功能越来越强大,价格越来越低。LED,LCD之类的就不要去学了,特别是LCD,费力不讨好,不象民用的量大。用现成的触摸屏吧,工作量会减少至少一半,也有卖相,可靠性也会进一步提高.

网友A:
发展只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方便

网友B:
我用LCD是可以直接接模拟/数字信号的,不用驱动。相当于一块显卡。

网友C:
工业HMI我对这种货色无语中。国产便宜的HMI太差,性能不好,BUG奇多,质量参差不齐,前一阵因为某控的HMI出了问题耽误了一段时间。国外的好的那种价格贵了好几倍,够上一个工控机的了。
PLC很少用。简单的地方还是可以用的,复杂一点的就算了吧.......控制一个柴油主机,我是不敢用PLC做。

网友D:
工控单兵系统用单片机的话也是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