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usb设备往PC发送数据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3-12-14):
看香版主以前的帖子里面介绍,设备为了加快往PC发送数据的速度,设备可以一次性地给驱动程序提供大批的数据,然后由底层自动拆分成多个64字节的包发往PC。这样的好处是对于主机的一个IN令牌包,设备能发出多个64字节的数据,提高数据发送的效率。

但是问题是,stm32f103的缓冲区也就512个字节,扣除EP0,对其余端点来说就算全部用于发送,也就只是比64字节多了7倍左右而已。这种情况感觉和EPOUT下面PC程序可以一下子发送几十K字节相比,差距较大。

请教下大家,从设备往PC发送数据,提高速度的思路还有哪些?

网友A:
双缓冲发送,一个端点
缓冲区512字节,实际用双缓冲发送只需要2个64字节足够,摄像头的图片数据发送就是这么发的

网友B:
512 字节, 空间小, 就分多次来传输较大的数据. STM32 处理器和底层也适合这样干.
软件上看, 其实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