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想請問 USB 晶振是用幾MHZ 且實際工作頻率是多少

楼主(2013-12-15):
如提      請求各位高手回答, 小弟知道usb 晶振有的用12MHZ   但與USB 實際工作頻率不同
請問這是為何???

网友A:
芯片内部有PL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部有PLL吧

您好 可能我表達的不夠清楚

我的意思是說 通常usb 都用12Mhz 的crystal
但實際usb 操作頻率 為 48Mhz

但為什麼不直接用48Mhz 的crystal 即可???

网友B:
没必要用48MHz的啊。芯片自己有PLL,就可以用比较低频的器件。一般很少12M,26M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用48MHz的啊。芯片自己有PLL,就可以用比较低频的器件。一般很少12M,26M的比较多。 ...

感謝您的回答

但據我所知加上工作關係,
我每天接觸到的
很多外部晶振都是用12M

网友B:
写错了,一般12M,19.2M,26M的比较多

网友C(2014-07-18):
48mhz的频率 你确定你的cpu支持吗,还有如果用48m晶振 的其他外设能配置到相应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