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晒一下我做的STC的脱机编程器

楼主(2013-12-15):
用了2块PCB,用铜柱固定,排针连接,元件尽量放在内部
上板基本是为了当外壳用的

走线是自动走的,然后对大电流和关键信号线手动处理,所以没有纯手工布线的漂亮。

最后这个是W7和U7的合影,U7的烧录座也是绿色的,这个Aris座是我换的

网友A:
绿油油的  真好

网友B:
做得很精致呀,不错

网友C:
不错,期待实际试用!:)

(1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期待实际试用!

(127)

兄弟,你没看见我给你的站内短信吗?
早先就答应送你一个做试用的,测试OK后就给你站内短信了,一直等你回复呢。
顺便,你去某宝搜一下“STC W7”第一个就是,然后看看我写的广告词够不够high,哈哈哈

楼主:
哦,看来该看站短的是我,我一般先看系统提醒我的被回复的帖子

快递单填好了,明天给你寄出去。

网友D:
看起来价格便宜,又能多用,还不错啊,但是U7的工具现在已经有外壳了,而且原厂的售价是100的,U7-S1是50,为什么与你淘宝里面的不一样呢

网友E:
很不错啊,能否解决这样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有时候客人在很远的地方,他要你改程序,你改好发给他,只能你这种烧录器烧出来的IC才可以用,其他烧录器烧出来不能用,而且,你想烧几片可以设定。有这个功能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啊,能否解决这样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有时候客人在很远的地方,他要你改程序,你改好发给他,只能你这 ...

这个需求确实很多人有。
我们有规划一个类似功能的烧录器,不过STC不在第一批支持的MCU列表中。
用户在生成烧录文件的时候,可以设定允许下载的次数,每次下载可烧录的最大数量。
比如,你可以设置,最多下载3次,每次下载最多烧录100个芯片。
这样,在最多烧录3*100=300颗芯片后,这个文件就废了,他只能找开发人员再要新的烧录文件。

脱机烧录器的中的下载和烧录(或编程),是2个概念,下载是PC下载到烧录器,烧录是烧录器的存储内容烧录到芯片。
STC因为早期一直做联机ISP,所以一直使用“下载”这个词,更通常的概念又写偏差,大家心里理解就OK了。

网友E:
对啊,程序员在烧录文件中控制可以烧录的数量,而不必对烧录器参数进行设置。这样只需要文件的往来,不需要烧录器的往来。

网友F:
嗯,不错,以后产品烧录就可以不用ISP了,直接用LZ这个,看了LZ的TB店,弱弱问一下,坛友有没有优惠????

楼主:
某宝的事儿到某宝去说吧,我这里晒图是赚成就感的,用句流行的话就是“刷存在感”。

网友C:
晒图! :lol:handshake:victory:

(306)

楼主:
我再晒一下,他的简化版 W7-S1

楼主:
右边的2*10排针座,可以2个同样的PCB板子叠罗汉,把按键,跳线,LED都引到上面来

网友G(2014-01-28):
做得很精致,很好

网友H:
不好意思,不太理解,lz所说的脱机下载是啥意思,是指只要接通电源,不和别的设备连接就可以下载程序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不太理解,lz所说的脱机下载是啥意思,是指只要接通电源,不和别的设备连接就可以下载程序了吗 ...

这个机,是指电脑,脱离电脑就可以下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是指电脑,脱离电脑就可以下载

就是不用电脑就可以下载程序的设备吗

网友J:
楼主只做STC的吗  也可以考虑做点其他家的下载器啊:)

楼主:
这东西不赚钱,但挺赚人气。在眼球经济时代,人气非常有价值
打算再搞个STM8的脱机

网友C:
STC脱机固件升级了,大家留意。使用新版STC-ISP时,脱机下载器应该会自动提示升级的:

Ver6.65C (2014-2-18)
  1. 脱机下载板(U7、U7-S1)固件更新为v1.12
     修正STC89/90系列的MCU当时钟频率高于30M(12T时高于30M、6T时高于15M)
     不能下载的问题
     注:对于STC89/90系列时钟频率高于30M时,使用固件版本为v1.12以及
        后续的更高版本的U7/U7-S1联机或者脱机下载将可以正常下载,但是
        不能使用485模块
  2. 增加STC15W408S系列的型号

Ver6.65B (2014-2-14)
  1. 更新选型表,调整部分芯片价格
  2. 对单片机型号的下拉列表进行调整,隐藏部分不生产的型号
  3. 脱机下载板(U7、U7-S1)固件更新为v1.11
     增加脱机下载时的初次握手超时机制
  4. 对串口助手的接收/发送框增加右键支持
:lol:lol:lol
(795)

网友K(2014-03-21):
做的不错啊。。。版主是高手啊!

网友L:
STC的应该整个能烧多个程序的脱机编程器。

网友M(2020-03-06):
请问你这个W7的参考原理图从哪儿来的呀,我在网上看的 没有这种比较完整版的参考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