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性方波转双极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15):
我们以前用过pc817做过,就是将正负电源加载于光隔pc817的输出,这样很容易将单极性的方波转成双极性的方波,效果很好,也最便宜不到2毛钱,不明白的话,上这个链接里面的qq群里面问问,里面电路高手很多,或许对您有帮助 http://microcloud.taobao.com/?spm=2013.1.1000126.d3.mB8ZBJ

网友B:
用晶体管、MOS管、光耦、运放、比较器等都可以。

网友C:
只有+/-5V电源,想得到6.2的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只有+/-5V电源,想得到6.2的电平?

否则就是电平转换了

网友B:
电源,可以用DCDC变换电压。

楼主:
如图中个,蓝色信号变成黄色信号,求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