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S232转RS485的电路图对吗?

楼主(2013-12-15):
这个电路图是在百度找的,我照着样子焊了一个,试了试,用不了,所以想看看这个图是不是能用,谢谢,Q1我用的8050

网友A:
这个电路可用,但要注意的是:总线需要静态偏置,即用电阻将总线的静态逻辑偏置为1。其次,串口的输出能力要够,对此,可以测量电源电压来确定。

网友B:
可以使用的,我一直是这样用的,不过我加了隔离而已。还有就是几个电阻参数有一点差异,影响不大。

网友C:
呵呵,窃电引脚的状态,要用软件进行设置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用,但要注意的是:总线需要静态偏置,即用电阻将总线的静态逻辑偏置为1。其次,串口的输出能力 ...

谢谢版主教我,问题就是出在没有把总线静态逻辑偏置为1,我加了120欧的匹配电阻,上下拉电阻用的10K,结果静态下不到2V,去掉匹配电阻就OK了。
再请教下,有没有办法可以加上匹配电阻呢?

网友A:
120欧电阻是终端电阻,线路长时必须加,而总线静态偏置只要大于200mV即可(注意485的标准),根本不必高到2V,那样反而会大幅增加驱动器负载,造成无法通讯甚至损坏器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欧电阻是终端电阻,线路长时必须加,而总线静态偏置只要大于200mV即可(注意485的标准),根本不必高到2 ...

百度百科说RS485的逻辑电平是图里说的这样。我再做实验看看。
现在我没加终端电阻,R4,R5用的10K,现在AB线间的静态电压是3V,试了下100米导线,点对点通讯,通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百科说RS485的逻辑电平是图里说的这样。我再做实验看看。
现在我没加终端电阻,R4,R5用的10K,现在AB ...

百度百科是根本靠不住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方面的内容,关键是要学会判别。
对于百米线长,终端电阻必须加,否则稍有干扰就会影响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百科是根本靠不住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方面的内容,关键是要学会判别。
对于百米线长,终端电阻必须加 ...

上周做了下实验,R4,R5用的1K,A B线间加120欧姆的终端电阻,A B线间静态电压是280mV,的确可用。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您,在现场应用中,1个485集中器带了几个节点,这个终端电阻是必须每个节点都加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周做了下实验,R4,R5用的1K,A B线间加120欧姆的终端电阻,A B线间静态电压是280mV,的确可用。
我还 ...

终端电阻只在总线的两个端点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电阻只在总线的两个端点加。

明白了,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