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0603R 0603C

楼主(2013-12-15):
如题这种封装后缀R或C的封装和不带这两个的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这个是自己可以命名的了,让自己好辨认的了。

网友B:
同样的封装,电阻的丝印外观是方的,而电容是圆角的,就用来区分这的吧。

网友C:
其实封装大小都是一样的,都是0603大小,R和C是为了区分电阻和电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封装大小都是一样的,都是0603大小,R和C是为了区分电阻和电容的。

同意LS,这个是自己定义用来区别电阻和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封装,电阻的丝印外观是方的,而电容是圆角的,就用来区分这的吧。 ...

是的,这样做的丝印方便PCBA检查

网友F(2014-07-08):
没有区别,这只是个命名而已,都是0603封装,

网友G:
个人感觉圆的很难看~
便于识别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