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初学者求助,STM8的用库时如何直接操做寄存器

楼主(2013-12-15):
我现在使用STM8L152做实验,加载的头文件有#include"stm8l15x.h"  #include"iostm8l152c6.h" 还有用的一些模块的头文件和C文件,初始化用库函数,但有的地方想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加了iostm8l152c6.h文件,编译时会报280多个警告,原因是stm8l15x.h定义的东西和iostm8l152c6.h的东西几百都是重名的,我该如何解决,还请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哎,周末还在加班:(,还望大侠们帮帮忙了

网友A:
上我签名里面的店铺去下载寄存器操作的源代码,源代码很详细,有注释,很容易看懂

网友B:
多重定义,是不是哪个文件漏了#ifndef     #define   ...     #endif # 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我签名里面的店铺去下载寄存器操作的源代码,源代码很详细,有注释,很容易看懂 ...

是microcloud.taobao这个网址吗?打不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重定义,是不是哪个文件漏了#ifndef     #define   ...     #endif # 没加?

iostm8l152c6.h这个文件是IAR安装目录下的,stm8l15x.h也是网上下载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想直接操作IO口是不是也可以加别的头文件,比如有了iostm8l152c6.h这个文件,初始化IO口我用库函数过后,我可以这样用#define  clk  PE_ODR_ODR1      clk=1;clk=0;这样直接操作IO口,但是加了iostm8l152c6.h就会重定义,283个警告全是重定义的,是不是还有类似iostm8l152c6.h这样的头文件可以配合stm8l15x.h使用的(不会重复定义),不知大侠在使用库时想直接操作IO或直接操作其他寄存器时用什么办法呢?

楼主:
真的就没人帮帮我吗:Q

网友C:
自己写个头文件啊

网友D:
两个相同器件的头文件肯定重复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