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电路为何无法防极性反接?

楼主(2013-12-15):
电路在附件“问题.png”。

这是一个后备充、放电电路。本来要设计成电池充电端防短路、防反接,当出现这两个故障时,后续供电不中断的。

防短路原理:15V正在输入时,短路电池充电端,N_1的Vbe=0而截止,导致P-MOS(a)的截止,切断充电(仅从300K电阻流入几十uA电流)。这步成功了。

但是防反接却出问题了:如果15V无输入,电池接反(上负下正),则“检测电池电压”端为负压,红灯亮。这个正常。
如果15V正在输入时,再接反电池的话(拿个9V的NI-H可充电池来测试),按道理“检测电池电压”端仍为负压,但不知为何“检测电池电压”端并没有变成负压,而是+12V多些,红灯不亮,N_1管依然导通,P-MOS(a)也不能截止,相当于两个电源合并短路,通过电池有2A多(15V输入电源的上限)。

请教大家,为何15V正在输入时,上负下正地接入一个电池,“检测电池电压”电压反而会变成正呢?

楼主:
本贴所说的电压均以地(蓝色LED阴极)为基准

楼主:
在multisim中大致仿真过,与理论一样,与实际不同,仍然看不出端倪。

楼主:
luzch.图片打不开哟,能否转成jpg或png的,或在网页显示,加些说明也好哦

网友A:
怎么不可以?只要都在每一个电源的入口处加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看看如果15V有输入,但是12V电池不接,是不是检测电池电压端为高电平、蓝色LED亮?
原因是三极管在上电瞬间就导通了,参数设置不合理,改成下面这样试试,

网友C:
你用来测试的电池干不过充电的电源,它的电压被强迫反转。。。。
如果是电流大的电池,并且充电电流有限流,那么电池电压取胜,你的反接电路可以给出正确指示。(有“充电”电流,其实是放电。。。)
如果是电流大的电池并且充电电流没有限流,那么就要烧东西了。。。。。是烧电池还是MOS管还是保险丝还是PCB就看谁最弱。。。。。。。。。。

网友C:
这个电路不是好的设计。
N_1和P-MOS(a)构成一个**单元,它不一定因为电池的反接而改变状态,还要看竞争结果。。。。。

楼主:
luzhch的图看过了,不过我的情况无法使用。如果用户买来的BAT在商店放得过久,电压不足,有可能会降到11V,+V即使调到刚好浮充电压13.5V,也有2.5V的压差。导致BAT负极那边的PMOS导通,或不能完全截止。

manbo789:我们本来就是要上电时充电端即使不接电池也带电的(只要不发生故障,就要带电),无电池时通过300K电阻引入初始电流到N_1的b极,有电池的话,就依电池极性来决定N_1是否导通。至于改小N_1的下拉电阻,我去试试。不过觉得问题仍然是为何反接电池时,无法得到负电平。

网友B:
因为电池有内阻啊,

楼主:
戈:其它我都明白,限流在15V适配器那里,而且还有保险丝。但就是电池极性强迫反转有点不太明白,我很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哦。
我的想法是这个就类似两节1.5V电池串联得到3V一样,即使一节新,一节旧,在线把电压表笔接在旧电的两极上,它的极性仍然同电池本身的一样啊。
至于电池斗不过电源,应该不是电池反接(串联)的现象,而是在电池正接(并联)时的现象吧,比如一个12V的电池,如果容量大的话,正确接上瞬间电压就会更接近12V,如果容量小的话,就会更接近15V。

至于竞争,我也明白,也正是要利用这个竞争。正因为反接电池,形成一股“电流吸力”(我不知如何形容,总之让电流都流经电池,不流向N_1管基极,只要N_1截止,PMOS(a)也截止,没电流可吸,大家都消停了,就安全了),这股力至少比短路要强吧,问题是短路时都能吸走N_1管的基极电流,加多一把劲,吸电流能力反而弱了,岂不怪斋?好像有点颠覆了。

网友B:
你为什么要上电时充电端即使不接电池也带电??

楼主:
因为正如戈说的,PMOS(a)和N_1形成类似可控硅那样的**单元。正确接上电池之后,即使取下电池,仍然带电,也就是说带电是不取决于有无电池的。所以为了方便用户看,也方便技术维修时判断电路工作状态,干脆做成带电只取决于电路是否正常、无故障,而不取决于有无电池。

楼主:
抓狂啊:dizzy:头痛啊55555

楼主:
悬赏50分解决啊:curse:

50分!瞧瞧看

网友D:
算是比较漂亮的电路!

N—1的作用是:对于蓄电池充电。

如果蓄电池电压很小,那么充电电流也小。

随着电压的升高,充电电流逐渐增大。

快冲完时,随着电压的增高,电流会减小。

直到没有电流充电。

应该是一上电,左边的PMOS就导通。

左下角的三极管应该是控制其关断的。

上面的PMOS比较有意思!

在左面的PMOS开通时候,其电容充电。

一旦蓄电池的电压足够高,N1将会对这个电容放电。

于是上面的PMOS的栅极电位为0,导通。

由其对负载供电。

一坨儿,你要能解决楼主问题,咱额外送你50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抓狂啊头痛啊55555

先提问一个首要问题:额定15VDC直接对额定12V电池充电,在两个电源特性并不确定时,制度许可么?

网友D:
这个电路应该是老外设计的!

没有对于电子技术的真正理解,做不出来。

其实是在恒流充电,电流大小与MOS有关。

低电压时,小电流恒流充电,但电压升高后,会增大充电电流。

电压到一定程度后,会变成几乎恒流充电,与蓄电池电压无关。

几乎充满后,冲电流变小知道没有。

没有对于MOS的深入理解,怎么可能设计出如此电路?

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现今的人们设计,几乎都是用IC,用IC搭积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但时代不同了,可能只能如此了!

分立器件的设计技巧,很难被人理解了。

估计能够设计如此电路的老外,都早就退休了!

信不信油腻!

我本人设计的,我读化学的O(∩_∩)O哈哈~

楼主:
我本人设计的,我读化学的

楼主:
谁要在老外的书上看到过类似的电路,可以告诉我,让我去请教那老外,参数如何设置。

30楼要拜你为师啦!赞一个

楼主:
接上12V电池时,最大电流由适配器来限制,如果适配器损坏,由保险丝作垫后。当电压到达13.5~14V的时候,控制最左边的引脚来关闭充电,当电压下降,又控制 开始充电

网友B:
楼主,如果先不考虑不接电池要带电的问题,按照我说的减小电阻的方法能达到防止反接的功能吗?

楼主:
试过了,不行啊,把下拉电阻减到2K,还不行

网友E:
;P那大shi又要与“化学系学生”略同了,其吹嘘的国外水平见一斑了

楼主:
行吧,谁设计都没关系。我也无意捞功。就算老外设计,我现在做不出来哦,大家不要在无关的事上纠结,关注技术本身好吧

既如此,为何不看22楼一眼呢

楼主:
Lgz2006,我已经回答了。接上12V电池时,最大电流由适配器来限制,如果适配器损坏,由保险丝作垫后。
当电压到达13.5~14V的时候,控制最左边的引脚来关闭充电,当电压下降,又控制开始充电。以此来保证电池不会过充。

这个不是充电机,后面是带负载的。所以如果输入只得13.5~14V的话,电池就很难充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啊,把下拉电阻减到2K,还不行

反接之前,蓝色LED亮了吗?

楼主:
明天试试减小下拉电阻的同时,把30K的限流电阻加大试试。如果实在不能防反接就放弃了。反正也成功了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大shi又要与“化学系学生”略同了,其吹嘘的国外水平见一斑了

我不是什么大shi啊,只是个入门者。那个 “化学系学生”怎样了?他吹嘘的国外水平如何?倒想见识见识

网友E:
哦,怪我等了一个白天,没注意到。(化学反应通常慢于电子的

看你主题是说:即便反向接上一个蓄电池,在状态下,“12V蓄电池”两端测得的依然是“正电压”(按理该是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接之前,蓝色LED亮了吗?

啊,是不亮的。之前记错了。在公司测试,回家来回复,记错了。
左下边引脚低电平,蓝色LED左边的NPN导通的,蓝色LED被其短路了。5.1K电阻是有电流经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怪我等了一个白天,没注意到。(化学反应通常慢于电子的)

看你主题是说:即便反向接上一个蓄 ...

是啊,与电池极性不同,就是这点不明白。即使实现不了想要的防反接,知道这个电路为何实现不能防反接,也算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与电池极性不同,就是这点不明白。即使实现不了想要的防反接,知道这个电路为何实现不能防反接,也 ...

你是实物测量的?我想说的是:不可能!

楼主既然是读化学的那就好办多了。
蓄电池形成反极性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必须伴随较为强烈电化学过程——先消耗掉原存电能,再电化颠倒极板
所耗时间至少等于额定容量,即便是亏电状态,那也不是10分8分钟能实现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实物测量的?我想说的是:不可能!

是实物测量的。把电池上负下正地接上电路,上边极性变成了正(跟随了15V电源的极性)。当然一离线,电池极性是和它本身一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实物测量的。把电池上负下正地接上电路,上边极性变成了正(跟随了15V电源的极性)。当然一离线,电池 ...

正常时,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两种非常状态:1. 你的实验电池太差劲了——否则你会观察到爆炸之类现象
                                    2. 你的实验电路与图样不符,否则就有神了

网友E:
大shi,真是狡兔三窟九头雕不死鸟啊:lol

你连电池是什么东西恐怕都不知道,也敢插嘴电池充电

楼主:
终于分析清楚了。

之所以反接电池无法切断,是因为电池有一定内阻,相当于一个纯电压源串一个很小的电阻。因为这个电阻,导致有很小一部分电流仍会跑N_1的基极,这个分流在此电路中无法消除。反接电池,总电动势增加,总电流也增加,分流到N_1基极的电流也增加,更加无法关断。因此这个电路无法防止电池反接。

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何短路充电端就可以关断PMOS(a)。

楼主没说实话 一个电池,如何能够瞬间反转极性?

楼主:
最后只能修改说明书了。幸好防反接不是必配的功能。

这个电路的确是我本人设计,我也直言其短,反正我也是半路出家嘛,哈哈~~
如果真是哪个外国人设计的,我估计他也是同我差不多水平的吧。

好了,兑现承诺,放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不是好的设计。
N_1和P-MOS(a)构成一个**单元,它不一定因为电池的反接而改变状态,还要看竞争结 ...

赞同,电路设计成这样风险很大